楼主(2018-08-20):
请教一下,我们公司做电器柜设计的时候都会在NFB总开关下面加交流接触器,用24V直流控制,然后NFB下来过接触器的RST下去接各个断路器,这个接触器是用按钮做控制的我能理解,有时候每一个外围设备都会单独添加一个接触器,很不理解,我如果不要接触器直接相线下来和用接触器中转我想请问一下接触器除了做直流控交流这种逻辑外,还有什么其他功能?百度说灭弧?防止启动电流过大?。

下面两张图K1和K101,       K101是做启动的,为什么不选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直接接到主电路中,要多此一举再控制一下K1,再用K1来控制主电路呢?求解,谢谢!

网友A:
虽然我看不太懂这种图,不过这个不是K101的辅助触点启动K1的线圈吗?

网友B:
还有失压保护作用

网友C:
1、为的是远程安全控制(出于安全,比如用按钮启动,这样一旦出现电气短路配电柜空开跳闸,不至于让操作者吓一条)
2、具备了欠压保护(欠压接触器就跳开)
3、可以实现程序顺序启动,避免冲击电流过大,或者关机有顺序控制,如有些燃烧系统要求风机必须在主系统停止后延时一段时间才能停止。

网友D:
接觸器加空開配合是起到隔離的作用,

网友E:
有没有紧急停止的功能?

网友F:
不习惯看这种图纸,线绕来绕去搞得好复杂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为的是远程安全控制(出于安全,比如用按钮启动,这样一旦出现电气短路配电柜空开跳闸,不至于让操作者吓一条)
2、具备了欠压保护(欠压接触器就跳开)
3、可以实现程序顺序启动,避免冲击电流过大,或者关机有顺序控制,如有些燃烧系统要求风机必须在主系统停止后延时一段时间才能停止。

谢谢,我应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