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0):
现有客户需求把老PLC-OMRON-CP1H-XA40DT的程序(大约5000步)*2台设备,转换成NX1P2-1040DT,期限7天,出价9000,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A:
感觉在正常范围内。报3000-1万都有可能。毕竟客户有的有钱,有的没钱。做事的人有的日薪高,有的日薪低。
重点是,转换后设备一定要运行正常。
最好3天就转好,余下4天用来观察和进一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在正常范围内。报3000-1万都有可能。毕竟客户有的有钱,有的没钱。做事的人有的日薪高,有的日薪低。
重点是,转换后设备一定要运行正常。
最好3天就转好,余下4天用来观察和进一步修改

注明一下:是两台不同的设备,而且我看了下新图纸与老程序出入挺大的,应该是客户指定了PLC,做了两台新设备,厂里工程师不会所以才要找外面的人来搞,感觉7天时间上来不及,毕竟自己也要上班,而且还要现场去调试

网友B:
时间来不及的,而且拿到CP的程序还要熟悉一下,不了解的话可能会有不严谨的地方。再加上白天要上班,还要现场调试,时间根本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来不及的,而且拿到CP的程序还要熟悉一下,不了解的话可能会有不严谨的地方。再加上白天要上班,还要现场调试,时间根本不够

我感觉是的啊,不可能天天下班过去加班加点到深更半夜

网友C:
5000步还是几千步不重要,重要的是工艺复杂不复杂。流水线简单逻辑,1W步也没啥。设备程序难以程度,个人感觉还是设备的生产工艺是否复杂,要是N多模拟量、PID控制,那要是没经验,调试也要搞死人。不是你编程能力的问题,是对工艺熟悉程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0步还是几千步不重要,重要的是工艺复杂不复杂。流水线简单逻辑,1W步也没啥。设备程序难以程度,个人感觉还是设备的生产工艺是否复杂,要是N多模拟量、PID控制,那要是没经验,调试也要搞死人。不是你编程能力的问题,是对工艺熟悉程度的问题。

你说的是对的,【全自动注脂压卡簧合套机】,【全自动装针压卡簧机】

网友D:
好好的运行程序,为什么要多余做转换?搞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000步还是几千步不重要,重要的是工艺复杂不复杂。流水线简单逻辑,1W步也没啥。设备程序难以程度,个人感觉还是设备的生产工艺是否复杂,要是N多模拟量、PID控制,那要是没经验,调试也要搞死人。不是你编程能力的问题,是对工艺熟悉程度的问题。

抓住了重点

网友F:
重要的是两台新设备工艺是否正确合理!

网友G:
时间上有点紧张了,提前做好功课,把各方面搞清楚,实际动手再算时间还可以,关键是工艺要熟悉才好

网友H:
这个价位很有竞争力

网友I:
很难,给我肯定要报2W以上

网友J:
楼主用过nx1p2没?时间太紧张了,除非熟悉设备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过nx1p2没?时间太紧张了,除非熟悉设备的工艺

用过NJ啊。。。就是不懂工艺

网友K: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以前  有次 我去给人家维修设备他的台达PLC要加个检测流量的功能。。但没有点了 ,他又你想买个扩展模块。刚好 他手上有一个欧姆龙的CP1H带模拟量输入的那种  。我就给他说这样换程序都的重新写,他说原来不是都有程序蛮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我什么都没说直接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以前  有次 我去给人家维修设备他的台达PLC要加个检测流量的功能。。但没有点了 ,他又你想买个扩展模块。刚好 他手上有一个欧姆龙的CP1H带模拟量输入的那种  。我就给他说这样换程序都的重新写,他说原来不是都有程序蛮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我什么都没说直接走了

老兄你要这么说,你这边台达的是空调遥控器,欧姆龙是电视遥控器,都是遥控器,都是一个坨坨上面一堆米米,那你用电视遥控器控制空调试试啊 ,是吧  ,咱也是讲道理的人,一如果一声不吭别人还以为你是个没啥水平的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