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1):
]原件:FX-3UC、FX3U-232ADP-MB、RS-485串口转以太网转换器、GX-WORKS2。

问题描述:平时从232ADP直接连接GX-WORKS编写程序。这次RS232转485后接以太网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在电脑上测试正常,可连接PLC后, PLC里用ADPRW指令向电脑发送信息,
                   电脑网口调试软件能接受到乱码字体,转换器串口侧与设备硬件连接正常,就是无法建立
                   通讯(GX-WORKS找不到PLC)。

                    狂撸到凌晨3点未解决!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你什么都不用就PLC直连电脑的话,靠那些常规的串口助手是没法用的,如果是纯数字自己编的无协议通讯还行

想发中文字的话...还是算了吧,虽然之前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实现了,但是太痛苦了

楼主:
用GX-WORKS2软件连接串口转以太网转换器(电脑到转换器是以太网,
PLC到转换器是RS-485),远程监控、读写PLC程序,就是PLC到转换器
无法建立通讯(硬件连接正常)

楼主:
问题找到了,简单的转换器不支持软件编程、组态等使用,就是没有专用的通讯协议(三菱MC协议)。o(︶︿︶)o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