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1):
三菱伺服电机与丝杠用同步带连接,现在停下来会轻微往前走一点,参数调到吐血,往返多次后位置有偏差

网友A:
有这么难调    。三菱不是有一键式傻瓜调整吗?

楼主:
有一键式直接就报警超载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和你plc程序也有关系,还有机械

网友C:
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同步带来做传送机构。问题多多。深受其害。设计的时候。一定要用联轴器加马达加螺杆这种方式。如果是传送工件,对精度没什么要求的粗定位,长距离可以用皮带。但是成套的东西比较贵。自己设计。稳定性又不好。而且选IAI的更操蛋。有的是点位控制的。调整参数坐标。极其不方便。还是发脉冲的好用一些。
现在停下来没问题,但是往返多次后角度会出现1°的偏差

网友D:
引用楼主zxong123于2018-08-21 09:26发表的 三菱MR-J4-200A伺服参数调到吐血 :
三菱伺服电机与丝杠用同步带连接,现在停下来会轻微往前走一点,参数调到吐血,往返多次后位置有偏差

貌似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丝杆停下来能保持吗?
写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试一下。
现在丝杠停下来能保持,还是往返来回很多次后发现角度会偏1°左右

楼主:
现在丝杠停下来能保持,但是往返来回很多次后发现角度会偏1°左右

楼主:
看发送反馈脉冲是否一致,看D8340就可以了吗

网友E:
都用上了丝杆了还用啥同步带,直接电机联轴器连丝杆多稳当,当然加齿轮减速机问题也不大,齿轮精度也是非常高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是抖动还是什么,算过负载多少吗?

网友G:
监控看一下是不是数据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