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联动

楼主(2018-08-21):
2轴 3轴 多轴的模块使用和编程思路 讨论一下

网友A:
直接用直线插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品牌的 然后去找对应的手册 实在不清楚的就直接告诉对方的销售 问一下需要买什么

网友C:
直线插补?还是做圆弧插补?还是做飞剪呢?都没说清要求

网友D:
实际上是让大家给这方面的例子。已阅。

网友E:
做差不为啥不用数控系统,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