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三菱QJ71C24-R2采用RS232无协议传输

楼主(2018-08-21):
目前在做一个三菱QJ71C24-R2采用RS232无协议传输的项目,PLC采用Q00CPU,请问各位大神谁有样例程序,
(注:程序里面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ASCII码数据,例:TG02,-12.908或TG02,+32.872 数据格式如此。我需要提取后面的-12.908和+32.872,请问大神如何处理,是否需要转码等)

网友A:
类似的,你看看

网友B:
需要转换为浮点数,EVAL指令

网友B:
串口接收或套接字接收ASCII码字符串数据,再进行转换为浮点数的项目都做了好多个。PLC采集称重仪表数据,侧漏机数据等基本都用到

网友C:
读取线性测高或激光测高的数据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yl_pan 在Q00CPU里面没有MIDR指令

楼主:
@枫落云端 麻烦这部分的样例程序给一个,谢谢

网友A:
L系列有,不会比q00贵
客户公司设备统一用的Q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