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楼主(2018-08-21):
FX3U,能不能做到程序输进去开机运行,断电后程序丢失,不知道大家明白不

网友A:
那总有关电的时候。CPU不接电池。这样搞是为了防止什么?

网友B:
不要去走歪门邪道了,要想檫除程序,必须借助外部程序才能实现,内部CPU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

楼主:
不是要歪门,是厂里以前的个不工程师,和总工程师吵架,总工程师说他搞的不行,然后他把他弄的一台机那样搞的,在开电就没程序了,我想了好久没想明白他是咋搞的

网友C:
不就是沒電池嗎 ?

网友D:
那没啥复杂的,有个断电检测的辅助继电器的,只要这个继电器得电,清除相关寄存器的值就OK,这个是在程序上实现的,你查下程序有没隐藏的程序,找出来删了
还有种就是程序是靠电池保存的,如果拔掉电池就只有每次开机烧程序用,掉电程序就没了
当然,不要去搞这么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工程师得有工程师的操守,这样的做法对谁都没有好处,败人品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E:
有道理现在很多设备都没有密码

网友A:
和领导混不好。这个已经是没法混了。搞技术的大忌。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没什么好争的。你以为搞搞花花肠子,搞点雕虫小技加证明自己,也会引火烧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