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2):
西门子1200控制V90PN伺服回原点碰到极限不自动返回:
1.工艺对象控制,组态里已勾选硬件限位开关,设置了变量,回原点也已选了允许硬限位开关自动翻转
2.JOG中碰到极限,消除报警不可继续手动反转操作,回原点碰到极限也不自动返回。
请问是什么原因....
极限开关相互反一下,调个位置,还是不行,,是不是参数没更新去

网友A:
正反极限位开关反了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 基本都是  正转碰到反限位   反转碰到正限位引起的    在组态里面把限位开关对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 基本都是  正转碰到反限位   反转碰到正限位引起的    在组态里面把限位开关对调试试。

开关反过来还是一样
请教一下,组态里参数变了一下之后,是怎么更新到程序里,软件还是硬件?

楼主:
昨天不知道搞了哪边,回原点喷到正负极限可以自动返回极限搜索了,可是JOG碰到极限还是会报警,消不掉,重启伺服

楼主:
补充:问题一已解决,问题二JOG碰到极限是正常报警,但是可消掉,继续反向JOG,但现在报警消不掉,上升沿触发管脚,正负极限也已做调换,还是不行

网友C:
好像V90没有这个功能,碰到极限后不会反转,要自己写程序实现这个功能。
工艺对象控制有这个功能,FB284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