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2):
三菱FX3U发脉冲问题,边发脉边改变脉冲数,有哪种方法可实现,假如我要发K10000个脉冲,走了K5000个,有一个红外光电开关碰到一个物体,要清零D8340,再走剩下K5000或者大于小于K5000的任何数据,目前只断开一次执行条件,清零D8340,传送一个脉冲数给到执行指令(DDRVA),假如不断开执行条,只能走中断传送剩下的(K5000)数据给D8340,最后还是要走完K10000个脉冲数,只保证后面一次传送的脉冲数即可。用在送料计长度,送铝塑膜上,谢谢大侠们帮忙。
附件: 16.rar (175 K) 下载次数:108

网友A:
当你碰到红外开关 清零时,再往前走,就不能用DDRVA了

网友B:
可以试试DDRVA  和 DDRVI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B:
或许可以试试  碰到开关的时候吧D8340 =5000
您好,感谢您的帮忙,问题是执行条件必须断开一次,数据才能写入的,不然还是走到之前的脉冲数或者更多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C:
定位走   DRVA  DRVI

网友D:
没太看清你的意思。不过定位指令需要变换脉冲数的时候可以用变址,如脉冲数用D0Z0,一个条件下Z0=0是一个地址,另外一个条件下Z0=2是一个地址,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Z0=0时脉冲数是D0的数据,Z0=2时脉冲数是D2的数据。在某些时候使用变址也是很方便,逻辑方面也比较清晰。
您好,感谢您的帮忙,问题是执行条件必须断开一次,数据才能变换的

网友E:
FX的必须停止脉冲输出一周期后重新开始输出脉冲才会执行更新的数据。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定位,整个定位需要2个速度完成,也想使用楼上的方法,但是仔细看了说明书,用DRVI感觉不能实现。断开后定位脉冲就不对了。调试时用DRVA试试不知是否可行。
可以用DRVA,要走中断,中间也要停一下,0.1S

网友F:
Q、L系列才支持定位中更改目标位置,QD75支持,QD70也是不支持的。

网友G:
楼主可以考虑用凸轮曲线来实现哩

网友H:
用中断定位DVIT可以吗

网友H:
中断定位,先是速度碰到开关才走定位多少

网友I:
DDVIT指令 這個是一種解決方案~
使用看看

网友J(2018-10-05):
先走速度控制到红外光电开关觸發再跑定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