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2):
如图所示,有一段QD75定位程序,触点X0C前面加字母D是什么意思,请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加D,代表立即读取,这个BUSY信号很短,怕刷新周期没有读取到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热心助人!

网友B:
    直接访问的意思,理论比一般的X0C快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D,代表立即读取,这个BUSY信号很短,怕刷新周期没有读取到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访问的意思,理论比一般的X0C快一点点

  • 下载积分:+1(zhangyajun)
  • ****************************学海无涯****************************

网友C:
    学到了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D: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