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步进指令求助

楼主(2018-08-22):
描述:程序部分截图
最近改造镗床,用的FX2N-80MR,程序中自动部分用的步进指令,在S3里SET Y0 但是转移到S4时Y0就没有输出了,难道步进指令理解出错了吗,怎么保持Y0有输出,求大神解惑

网友A:
Y0的输出只有在当前步有效,要想保持Y0持续输出就写在步外面去!
可以看看编程手册,在步进指令中SET Y0可以转移到下一步

网友B:
SET的应该是跳出去也有效的
如果直接OUT的就没效果了
你的这个程序 ,Y0应该保持,Y4是出去就没了
参考我做的样例
真诚感谢!找到问题了,很奇怪,好像是双线圈的问题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你把置位Y4 就可以了
谢谢答复,Y0的问题,和Y4没有关系呢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在大神测试程序上修改了一下,应该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D:
set 出去也有效 外面有RST? 仔细检查程序

网友E:
有Y0的线圈存在,你在S3这一步的时候,一直SET Y0,所以Y0有输出,跳转出去后,上面的线圈导致SET无效了。
用了线圈就不能再用SET指令,这是基本的。另外你的程序这么值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