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事

楼主(2018-08-22):
今天遇见个奇葩事,电源通电,除了电源模块,其它都不亮灯,拆开基板发现里面有蟑螂,是短路了么,还有谁遇到过

网友A:
小强无处不在啊。
基板或电源5V输出部分烧了也有可能。
可以拆下基板背面螺丝,看有烧焦痕迹没。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强无处不在啊。
基板或电源5V输出部分烧了也有可能。
可以拆下基板背面螺丝,看有烧焦痕迹没。
看样子没烧的痕迹 ,估计有元件击穿了 过几天拿公司测下电压

网友B:
以前做新机遇到过,折腾大半天以为基板或电源模块问题。折腾大半天最后问题居然是CPU模块拨码开关一直处于RESET档,不过看图你的是用过的旧机且开关位置好像也没问题

网友C:
三菱的机器。遇到过这种情况。容易受到串口的影响。有一次,下载触摸屏的程序。触摸屏这边下载好了。但是PLC这边,CPU没指示灯显示。关电再来电也是同样现象。再次关电五分钟。再开电。又好了。一定要注意触摸屏的cable接线。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会影响到PLC。确实也是蛮吓人的。还有。最好是给机器加个延时启动。就是防止关电开电在很短的时间内操作,对硬件损害也很大。

网友D:
再买一个 钱不是问题

楼主:
电源基板正常,CPU故障导致上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