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8-08-22):
来几个代表的程序 可以提升编程思维和能力

网友A:
你是初学还是什么的,有是有

楼主:
现在研究伺服步进 模拟量 变频器 触摸屏 属于初级吧

网友A:
指令掌握了多少还有就是编程会那种几种编程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

楼主:
三菱FX 指令掌握基本的 现在属于学习实战项目

网友A:
其实现在5U实战的不多你多数可以看到的还是3U的实战程序

网友A:
你要是真想学习下编程思维的话我建议你ST和FBD进行混编或者梯形图,ST,FBD三语言混合编程不过前者ST和FBD的混合编程似乎国外是主流

网友B:
新手入門必備
1.紅綠燈
(一)純ladder寫法
(二)狀態寫法
(三)計時器寫法
(四)計數器寫法
(五)只用一個計時器寫法
(六)只用一個計數器寫法
(七)只用一個暫存器寫法
以上都了結測試完成後.......
進階成十字路口紅綠燈.....
重複步驟1~7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