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会选择RCD吗

楼主(2018-08-22):
请问一下大家在设计电控柜的时候会选择RCD吗,我听人说伺服放大器如果多了,那RCD的灵敏度选择30ma容易平凡跳闸需要选灵敏度大一些的,有这么回事吗?

网友A:
我们不懂什么是RCD,也翻译不出来,是空气漏电开关吗?看总功率大小吧?

网友B:
听说伺服容易漏电 用RCD不是会死的很惨 反正我从来不用

网友C:
移动的设备是要加RCD,装不装RCD有相关要求,有的必须加。

网友A:
我靠,RCD原来是这一物

网友D:
有必要加,为了安全。

网友E:
我不使用,移动设备才需要。
伺服器输出高频调制对地漏电流会比较大,加RDC很容易误动,如果30mA不稳定,可以考虑用300mA的R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