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1E使用CP1W-MAD11模块,通道编号是固定或能改?

楼主(2018-08-22):
请问CP1E使用CP1W-MAD11模块,通道编号是固定或能改?
CP1E使用CP1W-MAD11模块,
模拟量输入AD CH01,
这CHANNEL 90编号是固定或能改?如何更改编号?

网友A:
根据此模块前面已使用的I/O而定,系统自动分配,不能修改。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根据CPU单元,扩展模块,模拟量模块。按照如此顺序,从0CH开始依次分配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