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fx3u怎么和多个485设备通讯连接呢?

楼主(2018-08-22):
三菱fx3u怎么和多个485设备通讯连接呢?
fx3u加了一个485-BD控制变频器,圆口422和触摸屏通讯,现在要加一个485的设备,硬件怎么连接呢,没有通讯口啦。淘宝搜了一下485集线器,不知道能不能行,还望大神们解惑。在此先谢谢啦。

楼主:
别沉下去啊。求教

网友A:
你用485用什么协议?是无顺序协议还是modbus协议,如果后者请选择485-MB-ADP,不然你得写很多程序
QQ:569456723

网友B:
楼上大神反了 485-ADP-MB

网友C:
将要增加的设备通讯参数设置和变频器一样,
通讯时用站号区分。
统一RTU或者ASCII通讯就行了。

网友D:
从原有设备上的485通讯线再引到新设备上的485通信端子上,站号加1,程序在添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