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X3U可以控制两台伺服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吗?

楼主(2018-08-22):
一台FX3U可以控制两台伺服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吗?要求Y1发的脉冲总数和脉冲频率分别是Y0发出的脉冲总数和脉冲频率相同倍数,程序如图
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中没做到,是啥原因?PLC的硬件达不到吗?

网友A:
这种方式是不能达到同步的,可以使用直线插补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这样用就是耍流氓 骗自己的

网友C:
做不到的,中间要有间隔时间的,你这样写,根本都启动不了两个轴,记得QD77ms有个同步控制,可以做得到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D:
解决了吗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

网友E:
解决了吗?

网友F:
要使用带插补功能的模直线或者圆弧插补模块额,而且CPU也要支持这个功能。具体用法看手册,叫多轴联动

网友G:
一台伺服的编码器脉冲解出来到第二台的脉冲输入

楼主:
目前两个轴如果是发同样的脉冲数和脉冲频率是可以同时起停的,但如果一台对另一台翻倍的话就不能同步停了,在不换中大型系列PLC的情况下有补救措施吗?

网友F:
3U可以的 加个20GM模块 看手册编程

网友H:
用Q QD75做直线插补
3U好像也有比较麻烦

网友I:
那就可看你的精度要求达到多少了,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