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2):
各位大神,先说设备的工艺,一个360度旋转平台,平台装有加热装置,可加热至150度,从旋转平台中间走线,现在问题来了,由于加热功率有3KW,而且平台会带着线旋转,请问一下市场上有没有一种线,耐高温高柔线(必须单芯多股,因为设计问题不能用线缆),铁氟龙线耐弯曲不行,一段时间后线直接烧断,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感激不尽!!!!
好好赚钱

网友A:
淘宝上好多,可以看看
有兴趣加群交流 :587952695

网友B:
参考行车线路

网友B:
行车滑触线导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好多,可以看看

比如?介绍一下啊,我是没找到合适的
好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车滑触线导电器

这类应该不适合吧
好好赚钱

网友C:
用碳刷加铜环你看行不。

网友D:
几路线,能上图,我可以给你好点的方案

网友E:
滑环 滑轨            感应加热     或者耐高温线避开曲折  耐曲折线避开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环 滑轨            感应加热     或者耐高温线避开曲折  耐曲折线避开高温

电滑环现在结构改不了了,只能找适合的线材,耐高温还要耐曲折·····
好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路线,能上图,我可以给你好点的方案

加热线2根,地线1根,测温线3根····
好好赚钱

网友F:
精密导电滑环了解下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

网友G:
滑接器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密导电滑环了解下
现有结构改变不了,设备已定型在客户使用了,
好好赚钱

网友H:
LAPP电缆。只不过价格有点贵。电缆的防护还是需要从机械上做

网友I:
车用QVR电线,耐温105℃,怎样?
再不行就上REH-SG-E高温纤维线咯,线芯是镀银或镀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