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2):
各位大哥好,小弟想请教下5U和伺服缸回原点的问题。伺服缸上下两个磁性开关,选取一个做原点的话,用5U的DDSZR回原点指令,总觉得会不会DOG点时间接触太短了过冲了或者发生什么乱子,没经验想问下各位。以前3系列回原点都是用慢速的DDRVI回去,然后清零一下D8340,这样做原点的。有经验的大哥发表一下经验,谢谢!
多多学习

网友A:
左右极限加DOG点 三个传感器

网友B:
首先纠正下 5U不叫D8340它叫SD5502  其次是DSZR不是DDSZR,再远点回归指令速度是可以设置的,包括回归速度零点爬行速度,当回零指令执行伺服按照回归速度回零,到原点信号上升源时降为爬行速度,到原点信号下降源伺服停下,SD5502清零,怕冲出去的话可以降低回零速度与爬行速度,条件不允许的话加装原点信号也行

网友C:
楼主你好,你以前的回原方式是硬件机构限制,没法像三菱手册里的那样正常回原才用你那种方式的,实际上你那种方式精度没有正常回原点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以前的回原方式是硬件机构限制,没法像三菱手册里的那样正常回原才用你那种方式的,实际上你那种方式精度没有正常回原点准的。。
是的,没办法1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