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SET间接地址指定

楼主(2018-08-23):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指令,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A:
相当于C语言中的寄存器间接寻址,个人感觉意义不大,变址寄存器不够的时候可以用用

网友B:
Adrset (S) (D)
将(s)中指定的软元件的间接地址,存储到(d)中指定的软元件中。
对于(d)、(d)+1的软元件中存储的地址,在通过程序进行软元件的间接地址指定的情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