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变速抖动

楼主(2018-08-23):
机构做圆周运动,在慢速抓产品到指定位置,然后同向高速返回,这样连续运动。现在在高速结束后变到低速时机构会抖动一下,不能平滑过渡,用两个ddrva做的。速度要求每分钟90个产品,增加了加减速时间,也没什么效果。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调节刚性 改变加减速的时间

网友B:
两个 ddrva指令间 速度会到零

网友C:
惯性在起作用,减速时间延长,缓冲一下。

网友D:
調節基底速度=0
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