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讨论下伺服撞击式回原点

楼主(2018-08-23):
想雅马哈和IAI电缸都是撞击式回原点,我想用伺服电机(松下A5,西门子V90PN,三菱J4都行)做撞击式回原点,有没有哪位大神试过啊~大概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孤陋寡闻,何为撞击式回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孤陋寡闻,何为撞击式回原?
我也没用过,只是大家讨论下

网友B:
伺服有运动控制型与io控制,有的伺服支持你说的那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机械极限+转矩限制回原点 限定回原点转矩即可

网友D:
我见过一个印刷机,用单片机控制的,伺服是国产,功能没什么特殊,跟三菱的差不多。它回原点时,是几乎撞到左边的铁栏,然后往回走一段距离,才算原点。不知道楼主要的是不是这样,不过应该在程序做,当时没留意具体的,也不太清楚怎么做

网友E:
YAMAHA那是扭力回原点,这样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F:
对精度要求不高的用撞块式回原点。这种都是阉割回〇方式。有的地方不适合装感应器。用感应器,搜索回〇好一些。

网友G:
对精度要求不高的用撞块式回原点

网友H:
只要撞块不是软材料,回原精度不会低!

网友I:
在直线电机上用过,驱动器里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J:
我见过有的三坐标式机械手就是撞击式回原点的,输入回原点信号后,蠕动撞向阻止块,撞击后通过检测电流给原点信号,然后再反向走给定距离,回原点完成。我是搞机械的,只了解这么多,需要伺服和控制系统配合。

网友K:
IAI电缸好像是用的是类似一种扭矩   回原点时扭矩达到系统设定值就默认当前到达极限  然后偏移一定距离    即为原点位置  伺服就不清楚了 不确定能不能实现

网友L:
用力矩控制的,国产的市场上已经有了

网友M(2018-09-26):
你看到的是撞击,其实本质上和搜索原点是一样的,精度不会差。当有外物阻挡时,电流立即变大,伺服停止,然后反向搜索z相脉冲。z相就是零点。

网友N(2019-02-24):
指的是这个吗? => 伺服利用扭矩限制回原点

扭矩限制到达后,可以返回找Z,精度跟感测器当原点是一样的

网友O:
没见过类似撞击似回原点!还是得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