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伺服指令DZSR和DZRN问题

楼主(2018-08-23):
我在使用DZSR指令的时候不知道近点信号和零点信号编号的来源,自己认为近点信号是软元件的M点,零点信号是原点位置的光电开关的信号,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谦虚不耻,前行不止!

网友A:
都是外部IO点 X0--X7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近点和零点都必须都是要用x0~x07的点吗
谦虚不耻,前行不止!

网友B:
DSZR是带DOG搜索的原点回 归指令;
DSZR X0 X1 Y0 Y4;
其中: X0为零点接近信号;X1为零点信号;Y0为脉冲输出;Y4为方向信号

网友C:
楼三,讲得很清楚了。实际上是,要求高一些就用马达z相来做原点信号。近点信号是必备的。

网友D:
3楼说的对

网友E:
零点信号必须是X0~X7,近点信号可以是任意X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