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3):
如图,读取数据总是显示7,查后得知 “图三”,,,然而还是不明白哪里出问题了,烦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昆仑通态做从站吗? 你让200smart做从站看看

楼主:
额,老哥。主要是我手里有一个设备支持modbus,需要PLC做主站,读出设备的数据,这个是我手里有昆仑通态的屏,所以直接先拿他两试试。结果,就。。。。?

这个写法,就是想让它两通讯上的。

网友A:
你可以用昆仑通态主站读出后发给200smart啊。

网友B(2018-12-16):
引用楼主sunny06a于2018-08-23 16:00发表的 关于smart200与昆仑通态Modbus-rtu通讯的实验 :
如图,读取数据总是显示7,查后得知 “图三”,,,然而还是不明白哪里出问题了,烦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图二图三只能激活一个  MSG,所以出错。用完成位激活下一个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