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的NC271与安川sigma7s伺服通信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8-08-23):
一台OMRON 的CP1H PLC ,通过扩展一个CI1W-NCF271模块,与安川的伺服驱动器进行mechatrolink II 通信,但用CX--Motion-NCF软件进行设置时,找不到安川的伺服序列,只有OMRON 自家的伺服驱动器型号,请求一下论坛上的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哟??

楼主:
昨晚和今天搞了一天,终于得到解决,就是按无序列方式选择你的NC—drive 然后启动ML2通信控制位,测试正常,表示你的参数设置没有问题,最后再测试轴的控制输出位功能,OK!但要注意轴的报警与复位,一定要加上各个轴的复位与报警信息。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