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8029 三菱伺服两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8-08-23):
启动时两个电机同时回原点,回完原点后各还需走一段。如果用M8029就会干涉,因为不知道是哪个电机先回原点完成,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不会干扰,M8029紧跟着回原点指令,要回原地指令在一个程序段。
用了才知道,m8029不会on一个扫描周期的。所以以前不理解。

网友B:
是的,用8029好用

网友C:
可以监控当前值寄存器Y0(D8140)/Y1(D8142)的值哪个为零,并且相应输出停止(M8145/M8146)综合条件后,判定哪个轴已找零完成
m8029不会ON一个扫描周期。2楼说的没问题。

网友A:
试试看,这样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仔细看了下,逻辑成立非常感谢,有机会试机测试下。

网友D:
M8029紧跟着回原点指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