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8-08-23):
三菱J2S伺服驱动器坏了,能用JE替换吗

网友A:
不行,除非重新接线

网友B:
还要看伺服电机支持的驱动器型号~ 换电机支持的型号就可以

网友C:
虽然J2S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是跟JE系列的一样,为131072,但是如果只换驱动器而电机没有更换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匹配使用的,驱动器会报错误,无法搭配使用的,这个只能整套换,没有办法单独换摸一个备件的

网友D:
你会改造的话是可以的,一般人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