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4):
公司有一台设备,用三菱Q的脉冲定位模块控制的安川SGDM.。回原点,运行都没有问题。大概跑半小时后,马达的送料到位点就偏了7.8个毫米。
  1,已经用其他的方法确定了机械结构没有问题
  2,触摸屏上显示的马达到位位置数据是ok的
  3,回一次原点后,位置对了,跑一段时间后位置又飘了
  4,偏移的方向都是往一个方向
  5,设备有点老了,2002年的设备,不过性能很正常。出现此故障有半年了

    在此求助大神,小弟谢过先!

网友A:
机械结构精度有问题
不是,我把马达的同步带都拆了,在12点钟方向用油笔画了记号,空跑后记号位置变了

网友B:
指令脉冲数对吗
请问指令脉冲数怎么看?用安川伺服的软件监控吗?

网友C:
跑一段时间回一次原点。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是啊,但是影响产量啊
人到中年,累弯腰

网友D:
监控下是不是齿轮比不对,引起丢脉冲了,我遇到过这种问题,丢固定位置
电子齿轮比是9 ,没变过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哪里

网友E:
检查机构看看是否有松动打滑,检查脉冲线路是否有问题出现丢脉冲现象

网友F:
参数有改动。重点在于检查参数。还有电子齿轮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G:
一个是驱动器上监控接收的脉冲数是否与PLC一致,如果不一致那就是干扰问题了,如果一致,那恭喜你驱动器得返厂维修了。
PLC的干扰问题有什么好的额办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H:
楼主是怎样解决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下,之前我遇到过和楼主相同的问题。不管是机械精度,还是伺服干扰脉冲丢失丶都找不到解决办法,只能运行几次回一次原点校正。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I:
最烦这种问题解决这样的回答  你倒是说出来啊还让大家这么操心的想办法   最后也没个结果

网友C:
说一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J:
最烦这种问题已解决这样的回答  你倒是说出来啊还让大家这么操心的想办法   最后也没个结果

楼主:
统一回复:
  解决办法:把QD75D4的参数备份出来,再重新覆盖写入一次。
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碰到的一个故障,一个QD77MS16模块,第2轴直线电机只要一运行,包括原点复位,就会抖动。然后报警。搞了几天只要能想到的问题可能性都尝试过了。最后快憋死了。没辙了,换模块吧。换了模块写了参数,好了。把原来的再装回去,重写数据覆盖。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
  解决办法:把QD75D4的参数备份出来,再重新覆盖写入一次。
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碰到的一个故障,一个QD77MS16模块,第2轴直线电机只要一运行,包括原点复位,就会抖动。然后报警。搞了几天只要能想到的问题可能性都尝试过了。最后快憋死了。没辙了,换模块吧。换了模块写了参数,好了。把原来的再装回去,重写数据覆盖。ok了

呵呵
有时候是我们的思维进了死胡同了,比如干扰,生产车间里到处都是干扰源,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是个干扰源,干扰无处不在。设备岂不是无法开起来?光纤的总线没有脉冲出来,那被干扰从何说起呢?

网友K:
发个程序看看
不是程序,是定位脉冲模块的参数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