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中暂停的写法

楼主(2018-08-24):
有大神可以教教我吗 有程序也可以 暂停启动后继续工作

网友A:
自动用步进,暂停就在进入步进加一个暂停中继
STL S20
LDI M0 M0即暂停中继
OUT Y0
LD Y0
SET S21
下载积分:+3(lushushan123) 热心助人!

楼主:
暂停先暂停 启动如何继续工作呢 请继续讲解

网友B:
暂停这种东西怎么说呢,根据工艺来吧,还有就是一般气缸的暂停就很鸡肋,脉冲暂停有的PLC支持,有的PLC不支持,但是能用其他方法实现暂停,说白了就是暂停记录当前位置,取消暂停就计算到预设位置的距离再进行发脉冲,当然这说的是相对定位,绝对定位随便暂停。过程控制的暂停一般思路是暂停按下切换到手动状态并将当前所有的状态入栈处理,取消暂停后将保存的状态出栈与当前状态比较,一致就继续运行,不一致仍然保持手动状态再来个报警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53128&page=3#1991024
讨论太多没多大意义。都是重复的帖子。连续出来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