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4):
大概就是能查询到某年某月某日,当天生产的相关数据,比如说产量,良率之类的。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自己想的太复杂了,寻求大佬的方法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要查询得天数多,会吃掉很多D,当天总数的好搞。一般做 by小时的产量和报警数,如OEE设备管理的一些参数。做几天的。平时查看设备的状态。如果搞数据上传那是最好的。
有文件寄存器的嘛,也不会说存个几十年,存一到两个月就差不多了

网友B:
三菱不是有MES系统吗
一台机器,用MES系统啊,会不会很浪费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平时的产量,是计算出出来后保存到触摸屏或者上位机的。

以后查询,不是从PLC里查,是从上位机中查。
是可以存在文件寄存器的,但是查询要做很多计算,PLC写这方面的很麻烦,看看大佬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实用的方式。存在触摸屏的话,触摸屏的内存有限的嘛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从上位机和触摸屏里查  可以的

网友E:
我发的发的发的是

网友F:
触摸屏裡不是可以追加sd卡?
便宜又好用

网友G:
文件寄存器也没有多大。不知道一天存储个数是多少,一个数据有多大?

网友H:
组态王做个报表,连接要保存的变量,按时间保存成xls文件

网友I:
我拿上位机采集,存SQL里,存个三五年的都没问题
拆二代

网友J:
我常用变址来做这样的存储,那么多D和R。利用关系式y=ax+b来寻找首地址。首地址开始可以随意安排所要存储的东西。简单方便。分配好区间后就可以利用其它逻辑来查询各个参数。应该符合要求。

网友K:
用三菱的L系列,可以记录到SD卡内,几个月的数据是没有问题的。
存在PLC里面需要占用比较多的寄存器,记录数据比较有限。

网友L:
存到上位机更好点,毕竟三菱的内存就那么点。。。扩展存储卡又辣么贵

网友M:
可以用PLC存一部分的嘛,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就往触摸屏SD卡上面放,一个文件才多大,你加个几G 的卡,够你放很多东西了

网友N:
我是直接保存在上位机

网友O:
兄弟,还是用上位机做个历史数据在加个内存卡,想保存多久都 行

网友P:
没有这么做过,都是上传到上位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