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4):
XY两轴伺服取料,料盘是方形的,产品阵列排列,产品是方形20*20大小,产品这间间距一样,如何写程序?论坛的大神们能不能给个案例学习一下,在线等!!!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http://www.ymmfa.com/r ..
  • 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网友A:
    坐标位四个角。x间距,y间距。坐标位设变址。调试的时候。把四个角的坐标位调好就可以了。坐标用mm来表示。方便。
    能给个例子参考一下吗?
  •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B:
    几行几列,总个数为N,行数为X,列数为Y,行距为K,列距为S。N除以X余数,N除以Y余数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网友B:
    说错了,当前盘中个数除以总行数,商+1为当前列数,余数为当前行数
    大神,数据怎么传送啊,知道要用到循环fox nex,能再给个思路吗?

网友C:
    请参考论坛里的这篇文章: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53073&page=1#1986564
    这里有详细说明!
    大神,有一个大神说走一步加1这个明白,但是有一个大神计算100个点中的其中一个点的坐标,不是很懂。能指点一下吗?
  •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网友C:
    公式上已经写的很明白啊,5层然后每层20个点。然后按照那个公式套进去不就可以得到X、Y、Z三个轴的坐标吗?有了坐标你不就可以计算出伺服的移动量吗?
  •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网友D:
    程序为了省事是在别的程序基础上编写的,但后来因为该项目放弃了,所以输入输出点和定位功能没有任何联系,你不用看,你只需理解程序中的定位功能以及对应的公式就行。
    附件: 伺服2维定位S型路线冲切.zip (462 K) 下载次数:430
  •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D99这个设成变值,表示当前总个数
  • 下载积分:+5(诗人的眼泪) 真诚感谢!

网友F:
    產品的排列精度要求如何?

    外側四個點的設定能固定嗎?

    還是只有裡面的排列能固定?

    以前做過排列攻牙料棒一盤400根

    精度為0.005mm

    我是使用校正三點數據

    PLC用內插法計算

    跟上面大家的意見差不多

    只是我沒有累積誤差

    電氣精度可以達到0.001mm

    只取決於那三點校正的數值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