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gx2分段

楼主(2018-08-24):
三菱一个主体程序下如何搞出来分段程序的,怎么弄的,求解答

网友A:
plc参数里面的程序设置,可以建程序名

网友B:
SFC用的到分段吧 这个是中大型设备了

网友C:
声明编辑----显示导航窗口

网友D:
三楼正解,但是新建文件选PLC型号是记得勾“使用标签”。

网友E:
根据不同的功能分成不同文件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