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Q PLC和库卡机器人通讯问题

楼主(2018-08-25):
最近有项目要用QPLC和库卡机器人通讯,读取机器人的IO状态、变量、控制机器人执行动作等,库卡机器人协议有Profibus, Profinet, QPLC有没什么模块可以实现此功能,谢谢!

网友A:
Profibus
用QJ71PB92V或者QJ71PB93D,看你用作主站还是从站。

网友A:
再买一个西门子CP5711调试智能模块

网友B:
三菱的有profibus-DP总线,Q系列的是QJ71PB92V这个模块7500元

网友C:
库卡机器人本身有自帶TCP IP吧,用QPLC自帶網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