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8-08-25):
硬件就是一个台达的触摸屏和安达的变频器,走485通讯。可以通过屏直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读取频率吗?
,屏上应该怎么设置啊... 有大神做过的指导一下吗

网友A:
最简单走modbus rtu 如果都支持的话!
是走MODBUS RTU 我不知道屏上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台达自家的触摸屏的列表有变频器的,自己选择后直接写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通过触摸屏主站对变频器相应的控制字直接写入内容即可!

楼主:
[图片] 这个要怎么选的

网友C:
首先說這個方案可行,以前有這樣做過,寫頻率對應上寄存器就可以了,啟動停止信號就是向指定寄存器裡面賦值就可以了,你用的這個變頻器比較小眾,大體是這個思路,具體怎麼做要詳細的閱讀變頻器的說明書,說明書很重要

网友D:
参考此贴,威纶屏与台达变频器直接通信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49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