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求指教   232   485接线方式 都讲讲    谢谢+3分

网友A:
RS-232通讯正常情况下接线方式是3 2 5对2 3 5,
RS-485通讯正常情况下是R+对R+,R-对R-,
现在就看楼主给不给3分
  • 下载积分:+1(heidelberg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lushushan123) 热心助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接线会的  主要编程

网友B:
    采用无协议通讯。
    1.设置D8120,Modbus rtu,一般只能采用8位数据,与从机相同,如,19200,8,e1
       置位M8161,采用8位模式。
    2.RS指令   如RS D100  K8 D130 k10
    3.将发送存入D100开始的共8个寄存器。
    4.SET M8122,发送数据。
    5.接收数据 M8123,处理接收到数据,然后复位M8123.
    说一下第三步:
    D100开始的数据,
    Modbus协议:
    站号:一个字节,如01H
    指令:一个字节,不同指令,读取不同内容,详细参考从机说明书。如04H,读取16位寄存器。
    地址:两个字节,Modbus一般需要偏移一位,如说明书是地址是40001,这里需要将地址设置为00H,00H,两个寄存器。
    数量:两个字节,读取以地址开始寄存器或线圈数量,读取8个时,设置为00H,08H,
    CRC:两个字节,站号至数量之间CRC-16的值,FX3U有CRC指令,其它型号不支持CRC指令,可能参考论坛里的程序。
               或者采用网上串口助手之类软件计算后保存到寄存器。
               CRC计算:
               http://cht.nahua.com.tw/index.php?url=http://cht.nahua.com.tw/software/crc16/&key=Modbus,%20RTU,%20CRC16&title=%E8%A8%88%E7%AE%97%20Modbus%20RTU%20CRC16

    D100  D101   D102   D103   D104  D105  D106 D107
    H01     H04    H00     H00      H00   H08     HF1 HCC
    站号      指令   地址                 数量                CRC

    昨天我在新手区的回答,搜一下就有。
  • 下载积分:+3(heidelberg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洱海雪)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