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最近帮一个客户修改一台禾川的PLC 程序,修改以后无法编译,提示如图,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编程软件是官网下载的,没有使用过这个牌子的,也不懂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A:
检查编译错误
从字符串“冲”转换为“double”类型无效

禾川估计抄袭的三菱英文的GX Works2 ,提示都奇奇怪怪的。

网友B:
你把M77放到右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M77放到右边试试

三菱的教材里要是这个排列方式好像不对。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D:
禾川是仿三菱的,直接用gxworks2

网友E:
先把不能编译的部分删掉,再把程序下载到禾川PLC,然后用 三菱gxworks2读取程序

网友F:
你更改的部位未经编译,

网友F:
禾川的开始到现在都在走仿制模仿之路,看看他们的软件声明,无语无语!

网友G:
直接用三菱的软件

楼主:
好嘞,谢谢大家

网友H(2021-05-07):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教材里要是这个排列方式好像不对。

哪年出的哪本教材说不对的?

网友I:
这么牛,用三菱的软件直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