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5):
WinCC Flexible 2007 CHINA 谁有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A(2018-09-30):
你可以下载欧版多国语言版wincc flexible2008 sp2,通过下面方法就可以变成wincc flexible2008中国版,这样就可以使用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了,参考链接:
《SmartLine HSP直接安装注册表补丁 For Flexible2008SP2Update10》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1086482
欧版多国语言版wincc flexible2008 sp2下载链接:
ed2k://|file|[西门子自动化及驱动软件合集].WinCC_Flexible_2008_SP2_Full.iso|3874914304|68fd35ec97203cf267eca3735088cbe1|h=osqrsnco3qrugbcsigibbuiam4muluui|/

因为软件比较大,下载时间会稍长点,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向当地西门子代理商索取,因为这个软件是免费,在触摸屏供货时,可以要求配套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