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点是不是烧坏了。

楼主(2018-08-25):
基恩士kv n60的Plc,连接三菱伺服驱动器。三菱伺服io接线如下。
20脚接24v.
46,43,44接0v
11脚是输出r500, 36脚接输出r501..
10,35接接0v
15脚接svon
24脚接输入
后来我加了12脚接24v
47脚接0v.
三菱伺服1000脉冲转一圈,基恩士plc手动程序写jog程序。刚开始可以驱动r500 ,r501,后来手动正转 r500, r501就不亮了。只能一个方向反向转动。是不是点烧坏了
、

网友A:
应该程序出现双线圈了额

楼主:
基恩士手动程序直接cw,ccw不会的。

网友B:
应该还是程序控制问题

网友C:
請問你是使用PULS,SIGN控制?
還是CW,CCW控制?
檢查一下伺服驅動器的設定吧!
要跟PLC的運動驅動方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