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字体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8-08-25):
各位大神!威纶触摸屏字体乱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式报警信息乱码吧,编写字的时候,字体设置与下载字体一致就可以了。可以说是编程软件默认字体与下载默认字体不一样所致。

网友B:
重新反编译,再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已解决了!

网友C:
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