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高手

楼主(2018-08-26):
1、机台带电(80v左右),控制柜中用到开关电源(220v变24v)。怎么处理?
2、伺服驱动器电源(220v )要用滤波器吗?

网友A:
给机台接上接地线,伺服驱动器需用滤波器

楼主:
请问一般用什么牌子的滤波器?

网友B:
TDK,EPCOS,这台机器漏电严重。要重点检查开关电源。相线对地的绝缘抵抗。用摇表检查一下。还有入线的地线要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