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6):
             X0                                                                                              C1 K5
----------▏▏--------------------------------------------------------------------(           )
           启 停                                                                                            X0动作 次数

--------[   =C1     K1    ]--------------------------------------------------[   SET   M1]
                                                                                                    X0动作1次M1 ON

--------[   =C1     K2    ]--------------------------------------------------[   RST   M1]
                                                                                                    X0动作2次M1 OFF
             M1                                                                                              Y20
----------▏▏--------------------------------------------------------------------(           )
            控制Y20                                                                                    输出

                                                                                                    M2
---------[   =C1     K2    ]---------------------------------------------------(           )
                                                                                                    X0动作2次M2 ON

             M2
----------▏▏-------------------------------------------------------------------[   RST   C0]
             C0复位用                                                                                 X0动作2次C0复位

网友A:
费劲的思路,还不能实现。
给你个简单的
----|X0|-----[ FF Y0]
  • 下载积分:+1(max小孙)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X0|-----[ ALT Y0]也可以
  • 下载积分:+1(max小孙)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描述:一个按钮的多种控制方法
    一个按钮有多种方法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D(2018-12-29):
    最经典的一键启停没说,,,,1常开        2常闭               2线圈
                                                             1常闭       2常开
  •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E(2019-03-06):
    你这程序有问题

网友F(2019-07-15):
    一键起停还是ALT指令

网友G:
    明明一个指令可以实现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G:
    就算要用比较指令切换状态,也是0和1切换,而不是1和2,因为你复位或者断电后初始值是0,
    互帮互助,互学互惠,共同进步,诚信交友)qq/2470582430

网友H:
    用计数的方式,按一下就启动,按第二下就停止,也复位计数器归零。

网友I:
    能简单绝不复杂
    AB智能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

网友J:
都是高手呀。一个启停做的这么有花样。

网友K:
三菱的,这里是最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