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无法读取程序

楼主(2018-08-26):
想读取一台三菱FX1NPLC的程序,读取界面变成这样,没有程序读取选项,哪位前辈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点击右下角‘执行’按钮。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右下角‘执行’按钮。
没有程序那个读出选型,程序读不出来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 禁止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 禁止读取
三菱FX1N还可以禁止读取吗?

网友C:
新建时,工程类型是不是勾选了使用标签。
工程使用标签,是不能读出程序的。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D:
部份三菱或仿品使用用了软件加密后是会出现这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