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点动控制中松开按钮如何实现减速停止

楼主(2018-08-26):
请教步进电机在点动控制中,松开点动按钮后如何实现减速停止,而不是马上停止

网友A:
它自己会减速停止的。输入信号没有了,定位完成就停了,

网友B:
没有接通信 断开就停止了
如果要加减速 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 如果变速可以使用定位指令

网友C(2018-11-12):
用的那个PLC,信捷的能设置参数

网友D:
要么你用伺服,要么你就用Q系类的PLC

网友E:
默认就是减速停止的,只是可能你加减速时间短,看不出来。驱动M8349才是立刻停止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