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触摸屏带2台5UPLC触摸屏怎么设置?

楼主(2018-08-27):
我现在有一台GT2000的触摸屏我要带2台5U的PLC ,我用的是以太网和交换机进行连接,那我触摸屏怎么来区分的PLC的输入输出点的?下面是我自己设置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然后写点的时候选择站号?第一次用请教一下。

网友A:
在连接机器设定里添加一下就好了

网友B:
触摸屏做2个连接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