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求解:三菱FX控制步进电机杂症

楼主(2018-08-27):
一台裁布机的软件,原来的工厂联系不上,只能自己编,本以为很简单,结果遇到很多问题。
希望大家能给小弟指点迷津。
工作原理就是控制步进电机左右移动,然后手动拆切
这是程序
程序遇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急停无效,但是同样连着的手动功能键可以急停,但是停下后又不能重置步进指令S0了
电脑上模拟很正常,是不是触摸屏的关系,昆仑的屏幕有点复杂,搞不懂

网友A:
用定位指令,不要用发脉冲指令,还有定位指令写到STL内部,不要用S去驱动,不然容易出现运算错误,出现运算错误,马达就不动了。
你好
您的STL内部指的是什么
不用S驱动 ,,
能否具体讲解一下

网友B:
如果光是完成这几个动作,重新给它写程序,对以后维护会好很多。流程,工艺要了解。

楼主:
这个就是我重新写的

楼主:
工作步骤是:
1.手动往左对准位置,目测即可
2.按自动键走指定长度,然后手动切一下,需要切N次
3.往右返回到限位
修改了一下 请各位大师指点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建议使用M8029和极限开关进行往返。如果是左右往返距离一样,直接脉冲加方向控制简单。
返回距离不一样
不是一口气往左到底的

网友D:
使用绝对定位指令前请先找零
你的意思是回原点吗
这个是手动向左走 目测对位置
然后再往左走

网友E:
第一,先理须工艺动作流程,
第二,写好I/O分配。
第三,编写程序模拟,
第四,写入程序测试,只要动作流程理顺了,程序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