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我现在有一台QD75D4N模块,配了两台HG-KR13J+MR-J4-10A伺服,主要是用作学习,现在想买一个QD77MS16模块或QD77MS4模块,再买两个MR-J4-10B,电机和其他配件还是用之前的,不知道行不行得通,想学习总线控制,大神帮忙看看还有买那些配件,谢谢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A:
    发脉冲的模块和通讯的应该差不了多少,以前我看过QD75M4的程序,和QD75D的基本没什么大的区别,你要是钱多的话里买一个QD77MS的,比便宜。
    公司的,先买着,也需后面的项目用的上

网友B:
    原电机支不支持总线模式的伺服放大器,你可以查一下三菱资料,至于编程方面的两者查不多,QD77更高级些
    资料看多了头疼,忘记的也快,找个东西实操一下容易记住,就是想试试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既然有了QD75的底子,用QD77MS16问题不大,有机会可以直接上项目,只有实际做了才能学到更多,自己拿东西试只能了解下功能
    公司没有那么多事要做,闲下来长长见识,应用可以在项目中再锻炼

网友D:
    配件上加一个光纤  MR-J3BUS1M ,再加一个插头MR-CCN1
    编码器电缆和电源电缆还用以前的。
    真诚感谢!其实我想问问伺服控制是不是通用的,怕万一手册哪里没有看清楚,买回来不能用

网友E:
    有钱啊
    公司的,先买着,顺便玩一下,长长见识,也许后面的项目用的上

网友F:
    三菱选型手册上都有的,或者直接打三菱客服电话。
    论坛的大神比客服讲的清楚,全面,透彻,我一般有问题都是问论坛的大神

网友G:
    最近剛好在使用這模組,搞得頭好痛啊
    热心助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近剛好在使用這模組,搞得頭好痛啊

    搞不好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