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LD X1 ALT M100 “交替输出”X1为暂停按钮,每按一次M100在0、1之间交替

然后

每个输出线圈的前端串联 ANI M100,就起到暂停作用了。

LD X0 OUT M8034

当X0为1时,M8034为1,所有输出禁止。“输出继电器线圈断电”

但是X0为0时,M8034为0,输出禁止恢复。

网友A:
这种方式暂停很危险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A:
    有设备如单控电磁气阀,线圈如已处于通电状态,如果用你这种方法就会断电复位,伤人伤设备出不良品都有可能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A:
    暂停时跳转,

网友A:
    暂停也可用常闭点的断开来实现

网友B:
    我也是最近这个项目才写了这个功能 之前虽然客户有需求 我说程序框架有问题就搪塞过去了 最近公司内部有个设备自己用 有机械臂的配合 我就想写一下这个暂停功能 正好也提升一下自己 我是这么操作的 我触摸屏上面有手动部分 程序的自动运行会将其复位 我做了一个按钮 将这个断开了 然后按钮的上升沿记录下此刻所以输出点的状态 然后你可以按手动按钮部分进行必要的操作 当你断开按钮的时候下降沿同时将输出点的状态记录下来并且和前面记录下来的状态进行比对 发现不对就报警 之前有想过不报警然后直接继续往下面运行的  但是如果不知道设备各个输出的走向很容易出错 然后就直接写了报警 一劳永逸吧 大概思路是这样的
  • 下载积分:+1(libin520) 感谢分享!

网友C:
    可以使用中断指令  切换自如方便  看下资料具体怎么使用即可

网友D:
    記得使用微分指令跟確定OFF才能進行下次的m100關閉

    不然很容易誤動作

网友E:
    用跳转指令。

网友F:
    如果用顺序流程控制的,暂停标志位把每个状态的转移条件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用流程的方式,用暂停流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