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FX2N-1PG不发脉冲维修

楼主(2018-08-27):
FX2N-1PG不发脉冲维修,有维修过的朋友吗?那个元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图红圈是控制脉冲的电路元件 。

网友A:
光耦直接输出么,如果是的话,光耦很好检测的。

网友B:
买一个二手1百多

楼主:
测量光偶有输出。
引用 网友A:
光耦直接输出么,如果是的话,光耦很好检测的。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没有价值维修

网友D(2019-03-14):
我也是燒了RP的電晶體 解焊下來 換上淘寶買來的電晶體
但奇怪的是
原廠的RP送脈衝時 原電壓24v降到10v左右
換上去的RP從24v降到18v左右 擔心會燒伺服 所以沒測過
請問板主 你的更換有成功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