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8-27):
可以用行程开关?

网友A:
用步進或伺服
只是用一般电动机 没有步进伺服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脉冲定位控制,精度要求不高步进,要求高伺服
要求不高 用一般电动机,是不是限位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C:
用步进就行,伺服成本高

网友D:
1.找零
2.计算60°所需脉冲数,负值给ddrvi指令

网友E:
用步进或伺服,根据电机步距角和驱动器细分能够得到脉冲数,然后定量输出脉冲就能够实现指定角度位移了。

网友E:
行程开关的话,会有较大误差。

网友F:
用步进脉冲指令,计算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输入60°需要的脉冲数就可以。

网友G:
简单点用模拟量也可以,但是不稳定,最好是步进或者伺服。

网友A:
引用楼主工作让我快乐于2018-08-27 15:48发表的 请教下各位大佬 三菱plc 每按下开关 轮子转60度 怎么实现轮子转60 ? :
可以用行程开关?

分割器

网友H:
电机前面装一个金属板金属板上开6个口,外加一个槽型光电,用来控制电机通断
今晚吃鸡!

网友I:
凸轮分割器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J: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凸轮电机最好带刹车。

网友K:
凸轮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