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电机通电后震动,

楼主(2018-08-27):
老师们帮着看看,具体情况:驱动器是j2s-40b,电机hc-kfs40b,同样的参数,同样的接线,又一个电机运行正常,别的3个接上线就震动,老师给分析下怎么回事,电机都是在旧设备上拆的,不能都坏了吧。

网友A:
震动是指电机上电,servo on。不转动马达,用手来摸马达,发现它震动大???

楼主:
嗯,不动电机轴,电机抖动很厉害,接着驱动器就报过载

网友B:
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惯量比太大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参数使用出厂值试下

网友D:
负载太大,惯量比大,是不是皮带直接传动?建议加一个减速器

网友E:
把刚性和惯量调小一点,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F:
UVW接反了没有。首先查最简单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赐教,相序没接错,因为手头上有好几个电机,再就是电机没有负荷,电机轴什么也没带

网友G:
怎么接线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赐教,相序没接错,因为手头上有好几个电机,再就是电机没有负荷,电机轴什么也没带
空转振动,你看下伺服是不是抱闸了。
我有步进振动,是步进抱闸的,我松开就好了
专心搞钱

网友I:
要是控制器全没坏的话,从机器拆下来的控制的,里面参数是带载调试的参数,所以,参数问题。
要是坏了的话,就两说了。

网友J:
剛性問題?調節一下

楼主:
电机接线u红v白w黑,一个型号的电机,都是不带负荷,电机输出轴是空着的,只有一个没有问题,其余的都抖动

网友K:
交叉换线 看是电机问题还是驱动参数问题

网友L:
将P02参数调小一点应该就可以了,有的旧电机会这样

网友M:
参数恢复出厂值看一下,先排除参数的问题

网友N:
换一个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O:
看到楼主说是拆机的,请问驱动器内部参数改了没有呢

楼主:
老师,驱动器使用qd75控制的,参数在程序里面设置